联想Y400不触发

楼主(2018-03-29):
故障现象:不触发,去掉电池。待机电流0。017   。客户反映以前机子是好的,放了半年没有使用 就变成这样了。维修:待机3.3v 和5v  没有。对地阻值分别为44和50  。 公共点有19V  ,线性3v和5v 已经产生。开关按键有3.3v 。按照经验,应该是 I/O   南桥,或者小信号的问题。仔细观察主板发现,在USB 3.0  接口附近有一个小贴片电容有轻微发霉腐蚀。具体位置在PQ12与PQ 13 之间的那个电容。去掉此电容后修复。后来看到论坛也有这个故障的帖子。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通病来着  修到好多Y400这个地方坏了

网友:
下次遇到不触发的机可以借鉴一下不会走弯路

网友(2019-05-13):
你的哪个开关键是3.3V?自己拉的电压?虽然帖子是水贴,麻烦认真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