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V8 串号 IMEI MEID 未知 附上图纸

楼主(2018-03-30):
华为荣耀V8     荣耀V8    串号   IMEI   MEID  未知
手机摔过。  关于手机里显示  : IMEI   MEID  未知
现在串号   IMEI   MEID  未知,无法启用SMI卡,手机无信号。
重启开机,拨打112(显示打开天线),拨通后挂断。进入关于手机IMEI  显示一个(看盒子显示的是IMEI2),MEID未知。
拨*#06#  MEID  (显示为IMEI2)      PESN:NULL       IMEI  (显示为IMEI2)

偶尔开机   IMEI   MEID正常显示,机器又可以使用。

求大神指点!!!  附上手上资料

160 Bytes, 下载次数: 8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这个和基带有关,加焊一下基带芯片 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摔机,有虚焊,或者断点,加焊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基带有关,加焊一下基带芯片 试试

请问是加焊cpu,还是外挂的CDMA基带。

网友:
谢谢大神指点。加焊CBP8.2外挂电信基带,手机恢复正常。

网友:
加焊了也不一定用的住的,有可能断线,修过一个华为无信号反反复复不知修了多少次。

网友:
我以为刷机能好,结果是加焊

网友:
这问题算是华为外挂基带专属了,表象是IMEI、meid未知,实质是关于手机电信基带版本未知。串口精灵测试一般都是via基带error。个人感觉费劲的是发射和接收通路的故障。。。。

网友:
串号未知,重摔机,结合情况,问题锁定基带虚焊,或者掉点。

网友:
很少修到手机,主要是笔记本,还是学习备用 下

网友:
好资料,先留存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
顶一个,向大神们学习。资源贴必须顶

网友:
这个图纸好用吗。有没有荣耀其他型号的图纸呢。是原厂的支持搜索吗

网友:
请问是加焊cpu,还是外挂的CDMA基带

网友:
好资料,搞好需要,谢谢大师,我有台进水机不能充电

网友:
这情况维修要不要报风险..............

网友:
安卓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2018-05-02):
安卓不是不好修,是型号太多了. 果机才几个型号啊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能分享的兄弟 我都会来感谢下!!!

网友:
下载学习, 好资料,先留存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
好文章,谢谢作者,继续发好文章,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