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3-14 NM-A381待机电流0.13a不触发

楼主(2018-03-30):
联想YOGA3-14 NM-A381待机电流0.13a不触发,公共点电压9v,bios已经刷过,还是不行

网友:
这个机器cpu坏的多,一般都是换主板

网友:
公共点9v,是19v吧。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迅维2018新年大礼包③:迅维快修查询助手发

网友:
公共点9v,是19v吧。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哥,你少打了个1,是19V啊,你这明显是主板短路啊,为什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