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413LW有背光 不显示

楼主(2018-03-30):
型号三星2413LW,故障 有背光 不显示,刷过BIOS,正常说背光亮了马上显示无信号图标的,但是没有。显示器是使用过程中突然没有图像的,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换了故障都如此,网上订原装的板,到这里没有思路了,是屏幕坏了吗?或者是逻辑板问题,怎么修........................

网友A:
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换了故障都如此   那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换了故障都如此   那就是屏的问题

三星的屏,这样坏的还是很少,大多还是MCU程序。

网友:
屏上的各种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B:
楼主,屏是好的不,找个东西点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屏是好的不,找个东西点下试试

看上去是好的,不会点屛,电脑城那边有点屛的,太远了,我不太专业,就是弄弄电源板 驱动板,还不好就放弃了

网友:
tb有卖专门点屏用的工具,可以搜索下看看

网友:
点屏幕测试  这个问题只能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C(2018-05-21):
兄弟能告诉下怎样刷屏的BIOS吗?   先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能告诉下怎样刷屏的BIOS吗?   先谢谢啦!

最笨方法是把BIOS芯片拆下来,放在编程器上把BIOS文件刷进去,还有一些编程器是不用拆机就可以读写BIOS的,比如我现在用的RT809F,大部分显示器不用拆机就可以读写,这编程器缺点是对新出的显示器,不拆机读写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笨方法是把BIOS芯片拆下来,放在编程器上把BIOS文件刷进去,还有一些编程器是不用拆机就可以读写BIOS的 ...

谢谢兄弟!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网友:
屏供电正常不  插上信号被拉低?

网友:
看看保险是不是烧了,保险烧了白屏,再不行就换主控芯片

网友:
这种基本可以确定屏挂了,一般屏的链接带容易坏,屏出问题了额,就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多半是屏线问题,或者是屏问题,先换屏线

网友:
这种直接测试屏,9成是屏挂了,量下输出到屏的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