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指纹有用HOME按下没反应飞线!

楼主(2018-03-30):
苹果6指纹有用,HOME按下没反应飞线!   1先座子飞线到电阻2不行飞线到HOME开关4个脚其中两个是相通的     你飞其中一个脚就OK    不行飞另一个脚

网友:
这个不错呀    受教了  这个不错呀    受教了   这个不错呀    受教了

网友:
HOME键另个脚是接地的  自己随便接吧

网友:
接线后,摔到了。跟拆要很小心,遇见那个粗鲁就糟糕了。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