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1-30,内置喇叭不响,外接可以

楼主(2018-03-30):
联想B41-30,内置喇叭不响,外接可以。  系统换过,主板号是  LA-C291P  1.0  声卡芯片是LAC3240  ,好像这机子没图纸,不知道拿哪张来参考,谁有的话,麻烦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A:
这类情况一般用1 官网驱动  2  检测耳机口   3   声卡芯片  可以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情况一般用1 官网驱动  2  检测耳机口   3   声卡芯片  可以搞好

                         还有就是喇叭坏

网友B:
1 官网驱动更新 2 检查耳机孔 3 测量喇叭好坏  4  找个单独芯片的 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官网驱动更新 2 检查耳机孔 3 测量喇叭好坏  4  找个单独芯片的 pdf

就差你最后一步了,可是没找到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