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610C 点不亮

楼主(2018-03-30):
神州K610C 点不亮,开机有跳变,屏幕不亮

网友:
楼主首先要看下电流到哪个位置,测下各个电感有无短路 等等

网友:
这样发帖的估计不会修吧  找家维修店看看吧

网友:
确定主板问题的话就拿给修板的修呗,反正你又不亏

网友:
哦 换主板或者换屏幕 试试-,-   你写的太简洁了我回答的也简洁

网友:
楼主故障描述得也实在太简洁了,电流跳变到多少?不过内存,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