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另类开机掉电绝对首发

楼主(2018-03-30):
电脑修多了,遇到开机秒掉的一般会反应后极供电有短路,这不来了一台联想g480,打开了自己又一新认识,接下来大家一起来看看,互相学习。排除短路问题后,我习惯把温控芯片拆掉

在板子上的位置

去掉后,开机亮了,因为是前面柜台同行带过来的,只有一块板,以为好了,没想到装机测试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以为是没装温控的原因,订货,第二天到,信心满满的装上,又回到原来的故障,开机秒掉,好吧原地踏步了,想到不装温控的时候,可以坚持一下到系统界面,应该还是问题出在温控这里,仔细看温控的检测信号

10脚SMBC_THERM,9脚SMBD_THERM ,电压3.3正常,对地值正常,继续往前查到q8601
测一脚四脚对地值,发现敌情,一脚对地30左右,查其来源是进显卡的i2c控制线,同行的换显卡估计不修了,先拆掉,不让显卡检测温度信息,上电还是一样行不通,这时就蛋疼了,难道要换显卡,仔细想想,温控信号多数是去拉低三五伏的开启,经过一阵的断开相关的,不一一写出来了,还是不行,显卡检测温度信息,显卡不可能直接管供电吧,那他肯定有信号输出脚,果然-VIDEO_THERM_OVERT就是输出的信号,

到q8602转换输出,到这里我想大家都清楚了吧,直接拆掉,不让输出信号影响,大家也可以查下这个信号到底去哪里,影响控制什么信号,成功靠自己,成长靠自己学习,我也只是抛砖引玉

接下来是亮机图,这是同行拿走后的一周才发的帖,稳不稳定你说呢,做技术赚钱越来越难,修一台机子有时花费的时间更多,而且时间浪费了,却没有修好,其实还是挺讨厌发帖的,浪费时间不说,还浪费精力,可是没分了没办法......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绝对是大师啊,这信号我看到都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当然想问稳不稳定了,哪个显卡如果真有问题。哪个温度哪么高。能用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然想问稳不稳定了,哪个显卡如果真有问题。哪个温度哪么高。能用多久了、

不是显卡温度高  是显卡读温度的信号线 出问题  不是显卡温度高

网友B:
最后显卡装回去没有???????????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个信号

网友:
思路被拓宽了,谢谢

网友:
有的机器可以直接把温控拆掉,但是有的不能拆的

网友C:
倒不是说这样修不合适,但总觉得不厚道啊!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显卡散热真出现问题的话,那这个本本基本就报废了。。。。

网友:
确实很另类,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VIDEO_THERM_OVERT这个信号的定义能查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倒不是说这样修不合适,但总觉得不厚道啊!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显卡散热真出现问题的话,那这个本 ...

无语,只是显卡误读温度信号,不代表显卡温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显卡装回去没有???????????

显卡没说拆掉啊,难道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网友:
                              搞好收到钱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倒不是说这样修不合适,但总觉得不厚道啊!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显卡散热真出现问题的话,那这个本 ...

客户不想花钱,这不是是否厚道的问题。花多少钱治多钱的病

网友D:
这机器 修的  很困难了。  不要想这想那    能正常使用就行,。      真说的显卡温度太高报废,  你忘了还有铜管是连着cpu的,

网友:
掉电问题的确不好修啊,楼主技术不错加分了

网友:
已加分,谢谢分享,如果是我来修,我可能在拆了温控后,就会忽略温控,而楼主继续锁定了它,老司机,够果断,佩服。后面有分析

网友:
那直接断开独显供电会不会掉呢

网友:
这个机器的温控电路,个人理解,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2路MMBT3904电路设置,分别检测cpu和独显温度,报告给温控检测芯片。
温控芯片通过PURE_HW_SHUTDOWN#拉低EC复位,断电。
奇葩的是独显还有VID检测,不通过温控和MMBT3904,单独检测,也是通过PURE_HW_SHUTDOWN#拉低EC复位,断电。图纸没画这一路。

网友:
这个确实很费时间精力。。。。。。。

网友E:
掉电排除短路,直接找SHUTDOWN#断开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电排除短路,直接找SHUTDOWN#断开再说                                                                ...

断了,没用哦   下次遇到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 修的  很困难了。  不要想这想那    能正常使用就行,。      真说的显卡温度太高报废,  你忘了还 ...

嘿,做技术的不都这样吗,换显卡最好,但是多少同行可以接受这个价,没办法

网友F:
HP TPN-Q117 DA0R63MB6F1 REV:F 触发0.02A掉电之系统过热保护维修-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2810-1-1.html
推荐看看这个贴,和你的一样,都是非常规的温控故障,不受温控芯片的检查

网友:
一直很好奇温控电路,今天终于见到真身了。台式机主板上,应该也有这样的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HP TPN-Q117 DA0R63MB6F1 REV:F 触发0.02A掉电之系统过热保护维修-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 ...

不一样,我这确定显卡内部读温度模块有问题,想完美解决,只有更换显卡

网友:
这种机器楼主都有耐心修,技术杠杠滴,哎都是为了生活

网友:
那这个机器可以改集显么   改集显的话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贵了不修,低了浪费时间和精力,金钱,找谁说理去,支持楼主这么做,效率第一,挣钱第一,去他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网友:
哇 兄弟这技术杠杠的
反正是我就修不出来

网友:
楼主厉害了   看来做同行的没什么意义了   几十块要修几天   成本都搞不会来。顶一个。加油。

网友:
楼主牛人,这么难的故障也能查出来,谢谢发帖

网友:
显卡误认为自己温度狠高所以掉电的吗

网友:
为啥现在还出了要阅读收益啊,我的天这还得用钱买啊,第一次看到

网友:
迅维现在是什么情况?看个帖子都要收费了,,,,,,,,,,,,,,,,,,,,,,,,,

网友:
看高手修机,思路清晰,技术够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