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R2.0 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8-03-30):
P8H61-M LX3 PLUS R2.0 无图无点位!

查各供电都有电压,测到集显供电电感无电压,测上管PQ9有12V,跑线测得UP6281驱动上下管PQ9 PQ11 PQ12。

查UP 6281PDF资料

            测BOOT  PWM  OD# 都正常 无UGATE,直接从料板替换

再次上电还是无输出 !    直接从料板拔下BIOS,

插电点开关亮机了,现测PQ11 PQ12 D级输出0.45V  正常!    为了节约资源,把好的资料刷到不能开机的芯片中备用!

P8H61-M LX3 PLUS R2.0.zip

网友A:
你的编程器软件可以更新了。。。。出到6.70了....

网友:
精品文章,图文排版合理,值得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编程器软件可以更新了。。。。出到6.70了....

准备换8209的了  准备换8209的了

网友:
修得不错,H61的好多BIOS导致无集显供电

网友:
感谢分享,努力学习!感谢分享,努力学习!

网友:
修的不错  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