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59不触发

楼主(2018-03-30):
    拆机电流裸机待机正常 3V  5V都有 按开关3.3V跳变 就是不触发  在淘宝买刷了BIOS还是不行  请教大师求救。

网友:
待机正常不触发   查开机电路嘛

网友:
有没有看过南桥那边啊  看EC有没有发信号过去

网友A:
按不触发维修啊,查EC查南桥条件,可能缺什么条件

网友B:
         我的才修好 ,,,, BIOS问题

网友:
有没有用波波打一下,时序不对也不行

网友C:
这款机器,BIOS经常出问题,先刷新下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器,BIOS经常出问题,先刷新下bios试试

BIOS已经刷过 正在查看其它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才修好 ,,,, BIOS问题

你倒是捡到一块死鱼啊!我这个同行研究说 可能南桥坏了 我不死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不触发维修啊,查EC查南桥条件,可能缺什么条件

就是缺少维修思路 所以才纠结 努力学习下。

网友:
3V  5V都有 按开关3.3V跳变.接着进EC EC再给南桥讯号(PWRBTN)  南桥再回两个信号给EC(SLPS3/SLPS4)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倒是捡到一块死鱼啊!我这个同行研究说 可能南桥坏了 我不死心。

  是了     E C条件 , 南桥待机 都查  就不触发 你修JB 笔记本

网友E:
你要查EC的几个重要条件,如果条件有了,EC会发出信号给南桥,南桥条件也要有,然后返回信号给EC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查EC的几个重要条件,如果条件有了,EC会发出信号给南桥,南桥条件也要有,然后返回信号给EC

谢谢你的指导  我用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了     E C条件 , 南桥待机 都查  就不触发 你修JB 笔记本

我不修 学习下不行 你牛 我也不会给你修。

网友:
查一下EC 的条件呀。

网友:
LID,ACIN,桥的11+1待机条件。。。。

网友:
检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找个图纸跑线路啊

网友:
先查查EC有没有给南桥触发信号 ,这样就好判断是EC这边的问题还是南桥那边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