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信号弱,无法连接wifi

楼主(2018-03-30):
     换完硬盘后WiFi跟弱 没有动过,WiFi信号会出,但是连接不上。考虑到修过的机子,检查天线,发现上家修过吧电感L5112短接了,结果拆装的时候应该是断了。换个粗的飞上去,信号很好。
     总结,WiFi地址对的,有信号。多观察,然后可以飞假天线,最后考虑芯片问题。

网友A:
嗯,我的手机也是wifi信号不好,有时经常掉线还连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我的手机也是wifi信号不好,有时经常掉线还连不上

外壳是否锁好。不锁连接外壳的信号比较弱。

网友:
苹果6wifi弱弱的,怎么搞搞?求解

网友:
回复看下学习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经验是比较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