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 UR770AT,自动触发不显示,是不是通病的

楼主(2018-03-30):
昨天准备关门时老客户送来一个机子,开玩笑说现在是电脑越来越先进 ,一插电就自己启动,电脑也自动化了,但是不显示,以前自动开机还可以用一段时间的。言归正传,快速用排除法检修,先拔开所有连接线,有时候开关不弹出来也会自动触发的,上电故障还如此。接着换电源,故障也一样。最后发现是主板的问题,客户等不了了,直接换版装好系统给他直接走人。故障板留下来给我了。今天没事拿主板测试,一上电就自己触发,最经典的自动触发问题就是开关针上到io,绿线到io的线路问题。经检查发现这个主板有两个IO的,一个IO大的是F71882FG连接到开关针上面的,测量了下从上电开始开关针一直是3.3v,没有变动。  另一个IO小的是  F72569DG第二脚连接绿线,中间没有经过任何元器件,测量第二脚也没有短路,但是一上电第二脚就变0v了,绿线拉低 电源肯定马上启动了。把第二脚翘起来绿线正常5v了,估计就是这io了,找了几十块料板,居然都没有这型号的io,只好在网上订了两个了,(为什么是订两个呢,你们大师都懂的)。IO回来了有空时马上换上去,信心满满的上电,我靠还是涛声依旧,到这里心里骂了好多遍这黑心的卖家,给我坏的io,把另外一个换上去还是如此,到这里又把卖家骂了一遍。刚好有客户拿电脑来修不理它了。过了一会拿了主板看了看想了想,会不会是大的IO  F71882FG问题,发现料板上这型号的有几个,马上动手换上去,怀着忐忑的心上电测试,哈哈哈,终于不自动触发了,上CPU  内存 显卡,马上跑马亮机,装系统测试所有接口正常,使用几个小时没有问题,维修到此结束。写了废话一堆,自动触发上电这两个IO应该是通病

网友:
应该不是 没遇到过。。。。。。。。。。。。。

网友A:
这焊接很工整,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焊接很工整,很好啊。

见笑了 ,还要有待提高,从接触维修行业练习几年的,焊接技术不过关的话,后面就没有办法维修了,你说呢

网友:
这手艺不错啊  焊工也是练的出神入化 给你点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