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笔记本 外接不显示

楼主(2018-03-30):
HP DA0R12MB6E0主板外接不显示 是个独立显卡  但是13,14行场信号都是有的,CPU供电也正常 复位也正常。求解

网友:
这种问题 一般不是显卡问题就是桥的问题 或者电路以及信号的问题

网友:
有些主板外置需要分屏才有效,以及4脚的接入电测、12、15读取屏信息阻值电压是否正常,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这个主板很便宜的  换一个算了不用花心思

网友:
这个显卡容易坏 做一下不行的话 可以拆掉 直接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