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奇美A190A2白屏

楼主(2018-03-30):
一个奇美显示屏白屏双排线的 按原来的思路打阻值 屏上各电压测试点阻值都不短路 测电压发现c21上应有12v左右电压现在只有0.几 本着就简单办法从旁边借个电压 飞上线还真显示了 就是显示画面花花绿绿的 看来偷懒是不行的还是老老实实的修吧    于是换电压转换芯片8761e 结果还是一样    有的屏是小阻容原件坏造成的 正好手头有这个坏屏把小电容 电阻都换了 还是一样   无意中发现DCDC_ON1这个测试点一量无电压 打阻值是短路状态 跑线路测得这条线就一个稳压二极管拆掉阻值回复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说的更具体一点就更好了,是哪一个二极管短路。

网友:
经验丰富!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经验丰富

网友:
修屏上原件的都是高手,向楼主学习。。

网友:
修屏的都是高手

网友:
有的时候白屏确实是一些电容短路 修到过几片这样 的

网友:
哪一个稳压二极管呀

网友:
经验丰富!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要费功夫了,一般显示器二手的也不贵,客户不会肯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一般不是都屏有5V供电吗?????

白屏不一定只是没5v供电,升压电路电压升不上去也会白屏的。

网友:
经验丰富!技术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B:
不错,换那么多元件,最后是一个稳压管出问题了,不过修好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换那么多元件,最后是一个稳压管出问题了,不过修好了就行

修东西不能总按经验修啊  也得按步骤来呀

网友:
没有用图标出来呀 .没遇到过发出来学习下

网友:
修屏的资料不知道那里有,感觉这块是个空白,好多都不懂

网友:
能修屏幕的  高手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学习了····一般坏屏的我都直接叫顾客报废了

网友:
我也搞过几台是电容问题,短路,烧机烧出来的

网友:
白屏一般我只看F1 其它的只是加焊,没有可以代换的芯片,  最后还是换屏

网友:
一般坏屏的我都直接叫顾客报废了

网友:
不过楼主还是蛮厉害的,有刻苦的精神

网友:
智多星,了不起,聪明绝顶,膜拜

网友(2018-04-29):
修屏我也常用烧机的方法,还有就是感知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