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GTX760-DF-2GD5 驱动感叹号

楼主(2018-03-30):
ASUS GTX760-DF-2GD5.rar

网友:
刷了BIOS好了么??装不上驱动应该是GPU的可能性大吧

网友:
可考虑加焊下核心也就可能正常了!

网友:
装驱动感叹号 多半是核心出问题了

网友:
刷BIOS后,好了,以修好几片这样的问题了,上次一片耕升760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A:
另外,驱动感叹号,大部分是,显存坏了,影驰750修过好几片,还有当2B大概40几秒开机的,也是显存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驱动感叹号,大部分是,显存坏了,影驰750修过好几片,还有当2B大概40几秒开机的,也是显存坏的!

那影驰750的   玩游戏黑屏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细活,牛人,一般人真搞不来。佩服。

网友:
显卡问题的多啊

网友:
我的电脑声音没了。。。。。。。。。。。。。。。。。。。。。

网友:
加焊下核心,最近遇到的几片都是加焊核心修好的

网友(2018-05-18):
这种问题直接加焊核心。。。。,,,,,,

网友:
呵呵,这卡可以升级到4G显存的哦,找2片1G加上去就值钱了!哈

网友(2018-07-29):
看看你们一个个都亮机成功好羡慕,看来我要多向大神们讨教讨教了

网友:
驱动感叹号刷程序就好了吗?我觉得核心问题大些把

网友(2018-09-01):
我也有个华硕760 跑鲁大师65度以上就黑屏或者掉驱动,核心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显存加焊过。问题依旧,用V星小飞机锁定60度能过鲁大师   给点意见呗!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显示,装驱动带叹号。我的是独立显卡不显示,用集显进系统,找到独显设备管理器也是叹号,怎么破?

网友:
虚焊了吧,收藏学习了,,,,,,,,,,,,,,,,,

网友:
显卡最怕bios问题有时候翻遍全网也找不到bios无奈

网友:
有哪位大大推荐刷BIOS的工具,价格便宜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