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关于显卡驱动与系统不兼容问题?

楼主(2018-03-30):
在win10最近的一次更新后,系统出现卡顿,蓝屏现象,360蓝屏修复说是英伟达显卡驱动不稳定造成的,本人电脑是GTX1050+ i7处理器。现在在安全模式下还原旧版本驱动,虽解决蓝屏问题,但是游戏运行极其不流畅,彩虹六号直接无法进入游戏,求大神指教,我头都要炸了。

网友:
如果只有一款游戏无法正常打开,建议从游戏的要求找原因。

网友:
1、解决不兼容超级简单,卸载自己安的驱动。win10自带的驱动就够用了,虽然不一定能发挥100%的功效,但是怎么也有90%以上吧?其实用什么驱动,几乎没有感觉。
我三万六千多的工作站,发现驱动不对,就直接卸载了驱动人生、驱动精灵自己的装得驱动,系统和谐至今。
2、PC游戏打不开问题。经常跟驱动没有任何关系。往往是directX之类的版本的问题。你可以试试看,在win10自己的驱动下,安装最新版本的directX

网友:
不应该回滚驱动吧,要也是回滚系统。既然是系统更细之后出的问题,应该看看系统更新有没有改变你的驱动设置,我还是建议你更新最新的驱动吧,我不用win 10,所以不是很了解 ,如果实在无法解决可以尝试安装双系统,加个win7系统专门玩游戏。日后肯定会更稳定和优化的,所以现在加个备用系统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嘛,只是玩游戏win7分区40gb够用了,不占用很大空间。

网友:
WIN10最近一次更新问题很多 建议用WIN7

网友:
看看游戏的问题。。。。。。。。。。。。。。。。。。。。。。。。

网友:
PC游戏打不开问题。经常跟驱动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现在网上一大把的教程,都不知道找!无语至极

网友:
一般只要把显卡驱动卸载,然后到官网下载,或者下载个驱动精灵,会自动检测并下载合适的驱动的

网友:
重装系统,换驱动就好了

网友:
显卡驱动装了还不行,,,最后在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让win10 自己驱动 别用第三方驱动  暂时没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