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6CM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8-03-30):
各位大神,有没有维修过ASUS K46CM的不能充电呀,因为没有这款图纸,所以不好查电路 ,大家有没有维修过这款式。。。。具体现象是     插上直流电源 再接电池能充电,在不拔下电源 的情况下,怎么插拔电池都能充电。充电电流是1。38A,。。。。。。。如果在电池插上机器的情况下,只要插拔了电源,再接上电源 就会充不了电。。。。此时拔了电源,充电指示灯一直亮。。感觉是哪个检测信号有问题,但无法具体查,有没有哪位大神有修过这情况的

网友:
换充电芯片

网友:
有没有哪位修过的呀,自己顶下来

网友:
充电芯片什么型号的?????????

网友:
机器有点位
此时拔了电源,充电指示灯一直亮--检查充电芯片适配器检测脚及AC_IN_OC#或者保护隔离管击穿

网友:
我现在有一台是用电池可以开机,也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