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显卡简单问题速修

楼主(2018-03-30):
第一块盈通G9800GTX 512 D3
故障点不亮无GPU电压,直接换芯片这个换了很多都能好,换了 诶!没好还是没电压.....尴尬 老老实实测一下芯片条件EN有1V供电 测10脚VCC没有 跑线到2R2保险电阻量保险电阻没开路 滤波贴片电容也没漏电是前级的供电没到位,这个VCC应该是5V的不然如果是12V怎么会没出来,既然5V那就应该是12V转换出来 如果转换出了问题就没供电了,顺着这个思路查金手指往上的地方测找到一个12V的稳压管没输出,输出极连着VCC,嘿嘿就是它了
换了上电亮机
第二块型号影驰虎将 GTX650 1G D5
这个也是不亮还是缺GPU供电
这个GPU电源管理芯片也是常坏还是一个通病直接换了,还是没供电..脸黑.....这个芯片是丝印的没有引脚定义图,只知道3脚是开启,一量没电压 还好没电压还不难搞,跑线到R38测R38这颗电阻开路了连芯片的这头没电压  拆了电阻用锡直连
输出GPU电压
上电亮机

网友:
显卡修的很少,路过了学习一下,以后有机会搞一下。

网友:
老板是专业修显卡的吧。 这么多显卡!

网友:
感谢分享,努力学习!感谢分享,努力学习!

网友A:
小白一只,我自己焊显存结果把整张显卡都给弄boo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一只,我自己焊显存结果把整张显卡都给弄boom了

多换几个就顺手了,温度控制好别鼓包就行了

网友:
显卡修的很少,路过了学习一下,以后有机会修一下

网友:
其实修显卡挺有市场的,

网友B:
现在才开始学习修显卡。。。学习了。。

网友C:
修显卡市场是有的,测试软件不好找,有软件修起来不难

网友:
楼主            厉害亮        亮   显卡 很少有人  愿意修的    亮

网友D:
话说你修理费 估计都能买2快2手的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你修理费 估计都能买2快2手的显卡了

客户要修就修修,这种修多都知道哪里容易坏了,成本高就不修了就叫客户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修显卡市场是有的,测试软件不好找,有软件修起来不难

修显卡利润比修主板高,修复率高的话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才开始学习修显卡。。。学习了。。

多修几块就懂了,没啥技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显卡利润比修主板高,修复率高的话还是蛮不错的

gtx650以下显卡的时代修过些时间。软件没有更新了。现在不好测试

网友:
果然是老手,怎么多的显卡学习学习

网友:
再来点个赞  修的不错 技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