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神舟A480坑人机器

楼主(2018-03-30):
机型:神舟A480-I5
板号:A24FD 2.0
故障:加电掉电--USB不能用,网卡不能用,无线不能用
      同行送修一台神舟A480,报故障说开不了机,我试了开机到0.2就掉电,报价后同意维修。拆机测量待机3V 5V正常,CPU没工作电压,所以开机就掉了。后面量+5VS,+3VS时发现无电压输出,这个控制信号是+12VS电压,受控于Q9105,当Q9105的二脚有3.3开启信号时3脚跟4脚导通,产生+12VS电压,再由+12VS电压驱动+3VS跟+5VS转换管(Q9108跟Q9106)产生+3VS跟+5VS,量得Q9105的3脚有12V,二脚有3.3V开启,4脚无输出,果断到别的板上拆了个换上。加电电流一下上去了0.7A跑码亮机。

由于同行比较急,就进了系统看了下声音正常就交货了。交货之后同行拿给客户,客户发现上不了网,同行发图过来一看网络适器一个设备都没有,有线无线都没有
还有右边两个USB2.0不能用。同行拿回后测试确实不行,以为是BIOS导致,连刷两个都不行。同于很忙,没有实际去测,就叫人换个桥试试。换完桥测试心都量了,故障一样。由于左边的USB3.0一个USB能用,查了桥的供电跟USB控制电路,未发现异常。真是坑人,看来要冷静,一般USB外设供电电压都是由+5V,+3V控制,难道这两个电压不正常?马上测量,果然没有输出。这两个电压是由+12V控制,+12V是由Q9107转换而来。Q9107跟Q9105是同一种管子,工作条件一样,测量2脚有开启信号,3脚有12V,4脚无输出。

修到这里,心里真是一万一个草泥码。换完后电压都有了,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看来修机要细心,马糊不得,浪费人力物力。希望大家看了这个少走弯路,华硕的机多注意转换电压.

a480b-i5g合成

网友:
版主大人,申请加个精华。。。。。。

网友:
呵呵,有点位图就好办!没图就更闹心了!

网友:
正好有个客户的机器要升级内存,刚刚装上4G内存,发现不识别,试试你这个怎么样,谢谢了!

网友A:
有精力去换桥,居然没精力去测量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精力去换桥,居然没精力去测量电路!

关键能进系统,左边USB也能用,所以说嘛,修机要细心

网友:
凡是遇到不好修的,修不了的,疑难杂症的都会把矛头指向桥,不知这桥得罪了谁

网友B:
已加分,我修过类似故障的华硕板子,问题也是这种小5脚,问题出在小板上,小板没图纸,拆出来的。还发过贴,看了你的贴,查下图,顿悟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我跟楼主一样,检测一般条件都有就先换,思考的时间不如代换的时间快尤其这种没有图纸的,大不了旧桥植球又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加分,我修过类似故障的华硕板子,问题也是这种小5脚,问题出在小板上,小板没图纸,拆出来的。还发过贴 ...

华硕板的设计问题,早期的华硕板子大部分都是这样设计

网友:
二修机,就怕做手脚,这样就比较麻烦。。。。。。。

网友C:
这叫一个折腾!慢工出细活,最好试完以后交付

网友D:
要是我就只接短接完事了,懒得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我就只接短接完事了,懒得换

:lol短接不行的,短接相当于没开机时VS跟V转换电压就出来了,待机会变高,或者不正常,你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叫一个折腾!慢工出细活,最好试完以后交付

修板折腾是常有的事,有些机修个三天三夜的不是没试过

网友:
慢工出细活,有时这样折腾出来了可人工不成比例了 现在做维修难做收不起价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还算好修啊

网友E:
楼主这个点位可以分享下嘛???以前有遇过这机器,没找到图纸跟点位。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点位可以分享下嘛???以前有遇过这机器,没找到图纸跟点位。已加分

上面有BIOS、跟点位呀,自己下。。。。。

网友F:
修出来就好了,不错,学习了!!!!!!!!!!!!!!!1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出来就好了,不错,学习了!!!!!!!!!!!!!!!1

这个难到是不难的,关键能开机制造了一个以为修好的假像。

网友:
楼主真心细牛逼了6666666666666666

网友G:
楼主真心细牛逼了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心细牛逼了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呵呵,心真的不细,修机都有点粗心。。。

网友:
凡是遇到不好修的,修不了的,疑难杂症的都会把矛头指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