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sr2c4南桥刷原厂bios后三十分钟掉电

楼主(2018-03-30):
宏基t5000  n15q12板号zry,南桥sr2c4短路,换了之后不亮电压出不全,刷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4204-1-1.html这个bios后亮了,但是三十分钟掉电。求帮忙!已经好了,在这里感谢两位帮忙和bios的热心朋友的帮助,谢谢你们

网友A:
要刷合成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刷合成的那种,、。,,,,,,,,,,,,,

请问有换过这种南桥吗?现在又遇到华硕x550vx的这种南桥短路都不敢换了

网友:
刷合成BIOS试试

网友:
这种六代CPU的比四代的难弄,不知道谁能搞定这个呀

网友:
微信phone1862190,谁能帮忙可红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换过这种南桥吗?现在又遇到华硕x550vx的这种南桥短路都不敢换了

这桥倒没换过、。》?。?、。。、但一般换桥之后都要刷BIOS撒

网友C:
这个问题就是不好修,不亮都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桥倒没换过、。》?。?、。。、但一般换桥之后都要刷BIOS撒

slj8c不换bios也能凑合用,这个sr2c4不换就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就是不好修,不亮都好修。。。。。

就是bios问题,不知道谁有能解决问题的bios

网友D:
30分鐘掉電是BIOS ME的问题,换晶片或烧录会常碰到了
自己合成乾淨的ME进去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分鐘掉電是BIOS ME的问题,换晶片或烧录会常碰到了
自己合成乾淨的ME进去就可以解决了

问淘宝卖bios的都没人回复可以弄好的

网友E:
              这个你换了能出来CPU供电?

网友F:
我想知道楼主刷的事全新的桥还是拆机的桥 ,,也可以从官网下载BIOS与原机备份的BIOS合成,,

网友G:
换完桥的要重新合成ME程序,建议去马云家买个工厂的BIOS刷上。

网友:
这个我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楼主刷的事全新的桥还是拆机的桥,,,也可以从官网下载BIOS与原机备份的BIOS合成,,

换的是淘宝买来的新桥,想拆来着,没这么新的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换了能出来CPU供电?

不能,cpu电压出不来的,只上到0.18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完桥的要重新合成ME程序,建议去马云家买个工厂的BIOS刷上。

找人合成,这么新的桥我也是第一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结果来了!不行。。。。。,点亮了楼主的两台机器,还是有30min断电问题,纯净me+原厂最新bios合成的,小白 ...

结果来了,两个南桥都是不良三十分钟掉电,换了一家发的南桥就好了。如果有人遇到此问题就换一家发桥,这种南桥不良的好多,慎之,多问问,找最可靠的卖家。感谢这位热心朋友的bios,和出来的和原厂bios开机一样快,他一直关心这个问题好几天,谢谢,辛苦了。

网友(点评):
上次听人说过,这种桥要工厂原包装的才好用。。。外面卖的拆机和所谓全新的会在bios里面不认me。。。道听途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