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00s开机0.41电压

楼主(2018-03-30):
lenovo g400s的笔记本,开机电压0.41,拆机查电压没有cpu供电,本子没进水,外观看不出来有什么坏的,之前查了下论坛有个类似的0.31电压换了cpu好了,我换了下没用,仍然是0.41,cpu插上之后那个三个一起的电容接地阻值0.03, 在别的地方找的图纸,量了各脚应该都正常。有没有谁帮个忙提供个解决方法的谢谢了

网友A:
cpu供电芯片的开启电压那些先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芯片的开启电压那些先测有没有

12脚5v,3脚0,4脚3.18,5jia1.03,6脚0.39,7jiao0,8脚0,9脚2,10脚17。91,11脚0.38,12—14脚0,15脚1.28,,,我觉得这个电压挺正常的啊,哦对了,可能会有几个脚量错了,不过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
重点查0.4V这个电压,这个应该是1.05V总线VTT供电

网友B:
供电,EN  SVID有没有。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EN  SVID有没有。           BIOS

EN    SVID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