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70C 蓝屏

楼主(2018-03-30):
这个笔记本拿过来时说是装不进系统,自己进PE发现是蓝屏0x000000a5

笔记本是板载CPU,换了内存之后,还是一样,看了下出产日期是2016年的,心想还是还给客户得了,客户说在别的地方已经修过了,
拆机之后看BIOS已经刷过了,问淘宝刷BIOS必须原BIOS合成,这个BIOS刷过了不行。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求万能的大神啊,救救这个笔记本哈

补充内容 (2018-4-19 11:20):
这个笔记本换板子了,然后回来装上去还是蓝屏,最后去掉无线网卡好了,以前修的时候去掉无线网卡也是蓝屏,看来是多个问题导致的蓝屏

网友A:
你下载个试试,论坛有啊,你也不搜索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2487-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下载个试试,论坛有啊,你也不搜索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2487-1-1.html

这个是2.0版本哦,我的是3.0的,问淘宝说必须原机合成才行

网友C:
刷原机出厂BIOS应该可以 。上家刷过的原机BIOS肯定不在了。比较麻烦这种

网友D:
换个PE进下,进WIN7 PE 机器比较老,进WIN8 PE就会这样

网友:
像这种问题,去了硬盘,进pe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换内存。刷个程序。在有坏的,就很难维修了。现在的板子,做得集成度太高了,对咱们来说,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2.0版本哦,我的是3.0的,问淘宝说必须原机合成才行

那有点难办了,希望上家刷的BIOS没问题,修吧。。。。

网友E:
16年的机器没有过保修吧。直接维修站换板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6年的机器没有过保修吧。直接维修站换板多好

上家把BIOS刷过了,现在又拿过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原机出厂BIOS应该可以 。上家刷过的原机BIOS肯定不在了。比较麻烦这种

大神有什么高见吗,请教请教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家把BIOS刷过了,现在又拿过来修的

如果只是刷过BIOS没动过其它的一样可以搞定啊。如果是我肯定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PE进下,进WIN7 PE 机器比较老,进WIN8 PE就会这样

不行的,都试过了,进PE之后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刷过BIOS没动过其它的一样可以搞定啊。如果是我肯定可以搞定

求教大神啊,没有其他办法了,板载CPU,内存换过

网友F:
这个真没搞过啊,最怕蓝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真没搞过啊,最怕蓝屏了

谢谢你的回答,我也没搞过多少啊

网友:
蓝屏A5  大部分是BIOS里面设置有问题  重新刷个BIOS 就会好  可能上家把BIOS版本搞错啦

网友G:
看代码,你这机应该是6-7代处理器,装WIN10才行吧。WIN7已经不兼容了

网友:
硬装WIN7或WIN10再试一试

网友:
进PE蓝屏,还是装系统释放后蓝屏,这个代码参考B50-30解决方案,具体是调BIOS 度娘下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ThinkPad的BIOS联想官网上面有 ,, 甚至连ME都有的 ,,你找下看看 ,,

网友:
A5 蓝屏不要瞎折腾,这明显就是BIOS 不支持WIN7 系统,F9 载入默认值,然后secure boot disable,boot 设置为legacy ,然后重启,F9切记要操作。不要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16年的机器没有过保修吧。直接维修站换板多好

ThinkPad的机器保修是一年的,除非客户单位或者企业采购有特殊需求,加钱购买服务的,常规一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代码,你这机应该是6-7代处理器,装WIN10才行吧。WIN7已经不兼容了

ThinkPad机器作为商用机出现,还是默默支持win7的,即便是7代处理器官网依旧是提供驱动的。且好多TP的机器7TH出货机器有有一些出厂就是预装WIN7 版本的。为了响应政府的政策

网友:
现在cpu和桥在一起的真是麻烦,真是怀念v3000时代,

网友G:
引用 网友H:
ThinkPad机器作为商用机出现,还是默默支持win7的,即便是7代处理器官网依旧是提供驱动的。且好多TP的机 ...

不一定吧,有部分机器即使装了WIN7进去,休眠有个驱动也不兼容,会出现休眠后唤醒不了。

网友:
用别的pe试一试,以前我也遇到过,换别的版本居然可以了

网友:
楼主可以查看内存的条件负载供电、基准电压等,这些会引起蓝屏

网友I:
这个应该是系统问题吧,换个别的版本的系统

网友J:
蓝屏估计bios坏的面不大

网友K:
新款的笔记本cpu和桥一体的 不好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家把BIOS刷过了,现在又拿过来修的

找低版本的BIOS刷下哈。或者找个E470C 差不多的机器把系统装好换过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低版本的BIOS刷下哈。或者找个E470C 差不多的机器把系统装好换过去试试。

进入PE就蓝屏了,不管那个版本的配pe

网友:
引用 网友K:
新款的笔记本cpu和桥一体的 不好换。。。。。。。

没有换过板载CPU的,不划算啊,桥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蓝屏估计bios坏的面不大

蓝屏07e的,你说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应该是系统问题吧,换个别的版本的系统

进入PE就蓝屏了,怎么装系统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一定吧,有部分机器即使装了WIN7进去,休眠有个驱动也不兼容,会出现休眠后唤醒不了。

集显驱动不对,换几个版本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L:
安装win10试过吗,现在好多新机器改win7都会出现5A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L:
安装win10试过吗,现在好多新机器改win7都会出现5A蓝屏

不改?直接用GUID模式装win10吗?不进PE

网友:
直接装WIN10原版系统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集显驱动不对,换几个版本试试就可以了

好的,下次我试试。遇到过几回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2.0版本哦,我的是3.0的,问淘宝说必须原机合成才行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装别电脑再GO个系统进去 再解压不就行

网友:
我见过这问题,进PE蓝屏,用光驱装win7 蓝屏 卡死, 最后换了原装的内存好了,对了不换内存时我装xp  也可以 因为破XP 只能认到2G的内存,另外一条白搭了。

网友:
上次一个华硕的笔记本是BIOS问题,但是同样的代码有的确实不是BIOS问题,直接南桥坏,无线网卡,有线网卡,电池都遇见到过!期待楼主修好后公布结果!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 难修的  维修的难做的 、

网友:
TB可以买到原厂的啊

网友M:
那你就直接淘宝买 3.0 工厂BIOS啊

网友:
先从bios下手  测测接口旁边的偏置电阻是否偏大  多数bios版本没刷好 建议楼主追刷bios

网友N:
进bios将ACPI模式关闭。如果出厂是WIN8或WIN10,进bios把OS optimized Defaults里默认Win8 64bit改成Other OS。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进bios将ACPI模式关闭。如果出厂是WIN8或WIN10,进bios把OS optimized Defaults里默认Win8 64bit改成Other O ...

这个已经改过了,装原装系统也会蓝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你就直接淘宝买 3.0 工厂BIOS啊

听淘宝说是需要合成,我这个BIOS被别人刷过了,不是原BIOS合成不了

网友:
如果只是动了BIOS,没有动其他的话肯定可以搞定呀

网友:
直接用WIN10安装版的去装

网友:
换内存。刷个程序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了  试试   干显卡

网友:
买个原装剪板的bios替换下看行不行!

网友:
我记得a5 可以刷bios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