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JX不触发

楼主(2018-03-30):
客户带来一个华硕X550JX,不加电,心想应该是BIOS的问题,结果淘宝购买一个,刷上去故障依旧。看了一下EC芯片,是IT8585E,问了一下是带程序的,订了一个,换上OK.附带 BIOS,希望大家有用

网友:
请问你这个机器原故障是不触发还是触发不加电?

网友(2018-06-14):
我一个一样机器,只有3v 5v 按开关不触发 CMOS放电自动触发 不开机,但是电压都出来了
搞不懂。。

网友(2018-11-02):
你这买的剪板的还是通用的
我买个ec不触发

网友(2019-05-11):
华硕的ec,我没见过带程序的,都是bios来配置的,也就是说,你上一个空白ec也ok的

网友(2020-03-28):
我的这个本本待机电流0.05A感觉有点点偏大啊,不触发

网友(2020-08-13):
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21-08-31):
IT8585好像不用刷吧,我换了不少,可以直接换空白的吧

网友(2024-03-27):
我有台插电0.035的,不知道是BIOS还是EC问题,我也去刷 一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