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Pad U310 进bios需要十几分钟,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8-03-30):
我的IdeaPad U310的基本信息:
bios version:65cn15ww
kbc:65EC12ww
CPU;intel(R) core (TM) i3-3217U
HARD DISK:500GB机械硬盘一块
SSD:sanddisk ssd U100 24GB
显存:1.8GB
内存:4GB

最近突然发现,进bios时很慢,需要10几分钟才能进去;用原版win7安装系统时无法加载SSD(在加载了驱动后不显示SSD)。找了一个维修电脑的人员,拆机后没发现异常,随后对cmos电池放电。该维修人员咨询了电脑城维修人员,说是刷bios可解决问题,但该维修人员不会刷机,我便把本本拿回家了。我下载了65cn21ww和65cn99ww,并在win7系统下刷机成功,但进入bios更慢。
请问各位大神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这个要么是固态有问题,如果板载就去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么是固态有问题,如果板载就去掉

昨天拆开机子,把主板上能拆的东西都拆下来了,但没找到固态硬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拆开机子,把主板上能拆的东西都拆下来了,但没找到固态硬盘呀。

BIOS设置里的information里有显示固态硬盘

网友A:
在主板上有固态颗粒,先拆掉固件的供电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主板上有固态颗粒,先拆掉固件的供电试一下

谢谢你!我在看看。当时把CMOS电池放电了

网友:
把硬盘拔了试试

网友:
试过了,还是不行,难道是固态硬盘问题吗。但我不会拆固态硬盘

网友C:
你是板载的固态硬盘吗,楼主的bios是不是再刷一次,我感觉有点可疑,固态硬盘的话一般想要停用它,有的是直接拔下电源供电线,有的是拆下排线,你在里面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板载的固态硬盘吗,楼主的bios是不是再刷一次,我感觉有点可疑,固态硬盘的话一般想要停用它,有的是直 ...

谢谢你,我再折腾一下看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