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 e5-571 待机 0.24 是cpu壞嗎?

楼主(2018-03-30):
這應是通病了,好幾台了,跟下面的連結一模一樣,有高手或遇到過的嗎?解惑一下,沒賺到,也要知道怎麼死的,如果是cpu壞了,沒人要修的,下次直接推了,拜託啦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1421-1-1.html
下面這個也一樣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8257-1-1.html
這個也一樣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1510-1-1.html

网友:
cpu有发烫吗

网友:
                            这CPU坏的多。

网友:
如果这么确定,就只有换一片就有结果了

网友A:
thanks yo... ,,,,, thanks for sharing your experiance,,,,

网友B:
直接接个3.3烧鸡不就知道了?
哪里烫哪里坏

网友:
報告,cpu沒有發燙,只有pu401發燙,但更換pu401結果都一樣,買來一片一模一樣的主板,同位測量阻質,沒有發現很大的不同

网友:
看很多別人的回覆,都猜cpu壞 ,但都沒有很肯定的答案,偏偏這板子又常遇到這種故障,怎都沒人終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个3.3烧鸡不就知道了?
哪里烫哪里坏

怕燒壞,擴大故障,問問有沒有高手遇到過,說個心得,這一定是通病

网友C:
亲 不是靠猜的
打值,待机供电是否正常出3/5V

网友D:
这种问题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 ,按照时序很好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thanks yo... ,,,,, thanks for sharing your experiance,,,,

thanks your answer. but your answer no help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个3.3烧鸡不就知道了?
哪里烫哪里坏

如果只要你在3v电感接3v是不会扩大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看看后面有没有短路 ,按照时序很好查出来,

就是沒有查到短路,直接買來一片好的主板,交叉測量阻質也量不出來,這是這樣才頭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亲 不是靠猜的
打值,待机供电是否正常出3/5V

有5v,沒有3.3v,3.3v斷開一樣不出3.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5v,沒有3.3v,3.3v斷開一樣不出3.3v

仁宝板 正常出3/5,芯片供电开启正常,阻值正常就请示波器看看是否出来拉低,没示波器首先断了转换供电管试试是否转换后拉低

网友:
这款机器CPU坏的真的不是一般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