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容器不能用万用表放电吗?

楼主(2018-03-30):
如题,维修电源的时候两个400V耐压的大容量电容,拆开我第一反应就是放电啊,避免危险啊,于是用了万用表电阻档,但别人说这样不对,应该拿一只电阻放电,用万用表会伤万用表。是这样吗,我不是学电子相关的专业出身,所以问问大家。

网友A:
好多人都讨论过了,最好用灯泡放电!

网友B:
用一只表笔  短接正负极  打个火花就放干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只表笔  短接正负极  打个火花就放干净了

好像这样对电容有伤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人都讨论过了,最好用灯泡放电!

用万用表会伤万用表吗?

网友:
在自家修用灯泡放电,有时去朋友店里帮忙没灯泡用螺丝刀短接,声音很好听哦

网友C:
楼主这个不厚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不厚道啊...............

怎么不厚道了,大哥。。。。。。。

网友:
400V 电压你用万用表电阻档去放电,除非电容量很低,否侧放出的电能的电流肯定烧坏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