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 V1.0主板维修

楼主(2018-03-30):
联想IH61MA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直接放电无果,上论坛找BIOS刷,也是一样呀。仔细检查主板发现内存边上有烧的断路,就焊接上还是不开机,刷回原bios开机正常。 建议:遇到机器一定要仔细检查再修

H61MA V1.0.zip

网友:
thanks a lot for support......so nice of you

网友:
通病,坏的比较多,遇到几次了!!!

网友:
H61的遇到BIOS问题比较多,烧线的还没有到,下次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学习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内存的SPD供电断了吧。

网友:
遇到机器一定要仔细检查再修,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主板SPD 烧断了

网友(2018-05-15):
                           刚刚遇到一台内存 线  烧短了

网友:
谢谢分享   遇到一块  正在进系统    黑屏  后就点不亮   正在检修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主板烧断的,同一个位置

网友(2018-08-01):
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准备刷BIOS,借LZ的文章一看,发现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2018-09-28):
内存的SPD,同时也是CPU的PG,所以断线会掉电

网友(2021-03-12):
现在也碰到这个奇葩问题,看看有没有bios

网友(2021-06-15):
学习了,还是需要仔细

网友(2024-09-14):
不错 这个故障率很高 应该是内存没插好 烧了 谢谢楼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