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650df扫描组件,求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8-03-30):
联想m7650df扫描组件,求大家帮帮忙.之前发贴求助换了定影模块好了,复印底下有一条黑线,打印没事,后来拆下打描组件清理下,一不小点弄开这两个东西,不知这两个东西在什么位,炊请大家帮下忙。如果不装这两个东西会出现这样 求各位帮帮忙了,多谢,万分感激

网友A:
什么东西不知道装在哪里?拍个照看看。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

网友C:
这个是扫描头上的平衡垫 应该不会影响这个问题 换个头和排线试下 头可能性大 是不是没有拆装好

网友D:
扫描头两边的间隙轮没有装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

很多谢你的及时雨,就是红色圈那两个东西,之前打印正常,复印下面有条黑线,拆开扫描组件清洁下,弄开那两个东西了不知装在哪个位置,后来不装那两个东西就变成有底色了,不知那两个东西影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扫描头两边的间隙轮没有装好

你真神人也,就是那两个东西不知装在哪个位置,后来不装就这样了,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扫描头上的平衡垫 应该不会影响这个问题 换个头和排线试下 头可能性大 是不是没有拆装好

多谢高手回复,之前打印正常,复印最下边有黑线,拆扫描弄开平衡垫,不知平衡垫装在哪个位置了,所以不装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应该要装的,如果有平衡垫位置图麻烦发给我睇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很多谢你的及时雨,就是红色圈那两个东西,之前打印正常,复印下面有条黑线,拆开扫描组件清洁下,弄开那 ...

图上的位置很清楚啊,虚线指定了安装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上的位置很清楚啊,虚线指定了安装位置

上图那两个东西,不知哪个是前cis,第二幅图这个cis是这样装吗?麻烦帮忙睇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上的位置很清楚啊,虚线指定了安装位置

可以加我qq932495377指点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扫描头上的平衡垫 应该不会影响这个问题 换个头和排线试下 头可能性大 是不是没有拆装好

麻烦帮我睇下,我发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不知道装在哪里?拍个照看看。

你好!已发图了,麻烦睇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扫描头两边的间隙轮没有装好

是的,不知装哪两个位置了,麻烦帮我睇下咯

网友:
装在扫描CIS两头的小孔卡住就就好了

网友:
什么东西,没看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