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华为 mate9 显示无服务

楼主(2018-03-30):
有点进水 电池座的地方 有点腐蚀 清理后 充电开机都正常 就是显示无服务 插不插卡都显示无服务 有懂得大神给指点一下
无服务

网友:
功放和射频部分检查一下,一般入水那些地方容易坏

网友:
风墙重新加热中频跟功放 重植,。。。。。。。。。。。。。。。。。。。。。

网友:
回复看下学习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经验是比较独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