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R7-571/LA-A001P 未检测到电池维修,你想不到的结果

楼主(2018-03-30):
【故障机型】ACER R7-571  板号:LA-A001P

【故障现象】拆机清灰后系统提示未检测到电池

【故障分析】此机电池是内置的,客户描述拆开D壳后先断开的电池才拆主板,看到电池鼓包严重,更换新电池故障依旧,考虑是SMB通讯故障

【维修过程】打开图纸,从电池接口PJP201开始看图

电池接口PJP201的3脚与4脚各经过100欧电阻连接到EC和充电芯片,测量PR221和PR220阻值正常

测量PR221的2脚与充电芯片的8脚阻值正常没有断线,测量PR220的2脚与充电芯片的9脚阻值正常没有断线

测量PR221的2脚与EC的78脚阻值正常没有断线,测量PR220的2脚与充电芯片的77脚阻值正常没有断线

测量上拉排阻PR36阻值正常,习惯性的换了个排阻故障依旧

回到电池接口PJP201,插入电池的时候,量7、8脚电压为0V,6脚为3V(接新电池也是如此)正常情况7、8脚应该有电压输出,找到6脚的去处

上图的原理,电池在未插入电池座的情况下电池是不输出的,电池插入电池座后,电池里原本高电平的6脚BI被拉低,电池才会输出电压
(BI连到Q50的1脚,Q50的2脚连到+RTCVCC,所以Q50默认是导通的,通过Q50的导通3脚接地来拉低BI

测量Q50的3脚未接地,板子上SW3是没有安装的,但看到H9这个隔离点后就明白了造成故障的原因

【维修结果】此机的设计,通过一个螺丝孔来连接到地,当此处未打到螺丝时,电池6脚BI就无法被拉低,电池不输出电压,系统无法检测到电池,直接把H9用锡连上,打不打螺丝都不会再出现这个故障

 会员6139002元2023-4-12 12:19
 会员7940232元2023-3-15 14:41
 会员7275142元2022-11-4 16:11

网友A:
懂原理是真的好爽

网友:
牛逼的分析原理,很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商业模式过于严重,想看结果还要付钱!!汗!

网友(点评):
你也可以发,得精华一样可以有收益。 目前收益是100%给作者。

网友:
这种贴子很少,详细,易懂

网友:
这次我终于知道 图纸上“H*”“CLIP***”,是什么意思了,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B:
楼主是实地学员么,这么清晰的原理分析,真到位

网友B:
问下楼主,电池接口的5脚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懂原理是真的好爽

上学时迅维教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实地学员么,这么清晰的原理分析,真到位

迅维实地14年毕业的,你有兴趣可以去实地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电池接口的5脚是干嘛的。                                                                    ...

5脚?电池温度检测啊,连到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脚?电池温度检测啊,连到EC了

谢谢。大神

网友:
结果居然和我想的一样!
ACER的这个型号的机器必须把底壳装上,并且把底部中间的螺丝打紧电池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这样的故障早就有遇到了,看看后边的评论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懂原理,维修思路清晰,修起来得心应手,,,,,,

网友:
表示没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厉害呀,这么高质量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666。。。。。。。。。。。。。。。。。。。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不错不错好样的。。。。。

网友:
楼主很666666666666666啊,要我直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