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Z40A 所有电流都出了,就是不亮机

楼主(2018-03-30):
南桥条件,EC条件都测了,CPU集显也出了,就是不亮机,要死人了,上半部分都测量过了,显卡工作条件没有点位图,头都找晕了,有没有高手指教下,附上图纸和淘宝买的BIOS

网友(2021-07-04):
我有修到一台,亮机几分钟黑屏。客户反应用了两小时后突然背光猛闪。但外接显示屏一点问题没有。屏代换过故障一样。没有点位图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