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二修iPhone6无线网络灰色打不开 网路地址不适用

楼主(2018-03-30):
接到一部IPHONE6说是无线网打不开是灰色的 拆机发现被人修过, 听客户说发往西安闲贵没修的,已经被上家搞得一塌糊涂,真心都有点不想搞了,还是先报了价格再开修,先测了PP_VCC_MAIN,WLAN_VIN_1P35,PP_WLAN_VDDIO_1V8,这几个电压都正常,WLAN_PCIE_PERST_L发现这个电压不正常和图中被刮的地方有关系估计是断线了 果断接线 j接完线故障还是一样,又取下无线模块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唯独没有WLAN_PCIE_PERST_L这个复位电压,这个电压到CPU了估计就是复位和CPU主板内部断线了,我没有点位 只有图纸和位置图,根据图纸标注 AP_TO_WLAN_PCIE1_RST_L是一路找到R0719这个电阻直接飞线到C5215位置,开机测试无线网终于可以打开了,但是信号只有一格,只能搜到一格,刮开的地方补起来直接从C5133飞线到L5122处,飞了假天线无线信号就能搜到很多了, 到这里无线网卡修复完毕,装机测试发现触摸时好时坏,估计触摸IC还有问题,我见上层都裂开了,又给他换了一个触摸IC这机器才算完全修好,换触摸IC和飞线都忘拍图了,二修机器真难修,特别是被做过手脚的机器更难修,此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劳烦各位大神加点分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如果换成是我的话,可能就不会修了。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
二修机很难修的,弄不好就砸在自己手里了。

网友:
是上拉电阻 被搞掉了吗..............

网友:
高手啊,有学到一招啊。仰慕大师

网友:
思路清晰,知道如何入手是关键

网友:
假天线什么思路  能说下吗???不太懂

网友:
点了下 下载,东西不知道下到哪里去

网友:
二修机最困难的就是怕上家做手脚或者把故障扩大,修起来难度较大。兄台厉害了。

网友:
真是年轻有为,理论好,手工 也好,设备也全!

网友:
上家动过的机器不好修啊,楼主技术牛啊

网友:
历害 修起来不简单啊   不是做了手脚的

网友:
此等大神尔等只能膜拜了,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顾客给了多少钱啊?我们这边假如是这种情况的话 顾客宁愿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