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s,拆下了CPU,接上稳压电源(不用单板开机)CPU、硬盘供电就有供电

楼主(2018-03-30):
iPhone5s,拆下了CPU,接上稳压电源(不用单板开机)CPU、硬盘供电就有供电。哪里会有问题?

网友:
拆下cpu,怎么给CPU供电,不是很懂你的意思。。。。。。。。

网友:
你的意思没有装CPU 是不是就应该没有电是吧,不装CPU 不开机的情况下 主供电 还是有的,只是主供电给各个芯片输出的电压是没有的,你测到有点会不会是芯片的对地组织呢 或者是短路了导致板子加电就有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