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代撬基带电源和基带cpu的温度

楼主(2018-03-30):
接到一台7代摔后白苹果重启,准备干基带电源和基带cpu,第一次动7代主板,问一下撬基带电源的温度和风速,我是快客861d直风风枪,看他们里cpu太近,心虚,还有cpu怎么保护才不容易爆锡,大神们指点下,谢了,

网友A:
先看下,基带电容供电输出是否短路,白苹果重启,一般都是有短路。7代烧基带CPU是通病了。

网友:
400除胶,手法要快,不能直吹,瞬间移动,500度35,斜口往下,10秒之内完美拆下,顺间给主板跟芯片散热!

网友:
不知道 太高了没有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基带电容供电输出是否短路,白苹果重启,一般都是有短路。7代烧基带CPU是通病了。

真的是几代1.0短路,撬了基带就好了,装上就短,白搞两小时

网友:
我450度直接翘下来,感觉非常好拆,没有想象中的难

网友:
风速80,温度400,30秒内拆下、时间不能太长!

网友:
7代基带容易挂,一般基带电源输出短路的都是基带挂了,修不好的

网友:
7代白苹果重启刷机报4013,直接测基带1V,短路就可以不用搞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快速学习维修经验赚取积分

网友:
高温胶带贴住CPU。200度慢慢除胶,一点都不慌。350度对着吹,刀片轻轻一撬就起来了。如果撬基带力度不好把握就用软刀片撬。然后除胶,植锡,安装一条龙。

网友(2018-05-11):
不同的风枪,温度不同的,要根据自己以往撬芯片的经验来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是几代1.0短路,撬了基带就好了,装上就短,白搞两小时

这种有的飞个电压过去能好。

网友(点评):
我就想不通了 短路你把暂存供电接过去 估计开机连白苹果看不见了

网友:
一般都是330,40,,,,,,,,,

网友:
厉害,学习了   ,刚刚注册,没有下载积分,回复还有字符限制啊,要求30个

网友:
先用高温胶带把旁边的元件粘住隔热!

网友:
先测下有没有必要修,基带坏了修不好的

网友(2018-06-13):
维修工具的温度和风速没有固定值得 最好自己先调试好

网友:
真的是坑货,这个基带烧坏是通病,坏了就整机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