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遇到一个这样修的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8-03-31):
一客户送来一液晶显示器,说是不通电啦。于时我就通电试机,确实指示灯不亮,就拆开显示器,打开后看到里面有两个适配器整个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换件的,如下图:

看这两个适配器可能一个是5V 一个是12V的吧,测量输出电压,都是为零,拆掉这两个适配器,看板子也没有明显的烧坏痕迹,就接着修板,在线测量发现是板子的12V整流二极管击穿,换后通电机器修复。(运气好坏的件少,让我碰到啦)

网友:
人家改装过了!不知是几手了。。。。。。。。

网友:
这也是个人才,才能改装成这个样

网友:
主板不会修 改装倒挺6  不知道哪个更费事

网友:
牛B!没见过这样也可以改

网友:
修好了原电源板,你还赚了两个适配器,,,,,,,,,,,

网友:
这样修成本高....这样第一次见...

网友:
只有人才才会整成那样,第一次看到,呵呵厉害了

网友:
好厉害的搞法啊 , 还有这样修显示器的啊 , 牛!!!

网友:
我想说这样改的他收多少钱。不会还是挺佩服的可以想到这个办法。

网友:
上家还有这样改装显示器的啊

网友:
这样改也能亮,不过应该蛮费事的,现在显示器的板好便宜的

网友:
怎么修都行,只要能挣钱。换个通用电源板,也没有几个钱。

网友:
换个通用电源板  也就  18快钱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这样改,还不如定个板子,成本还底。

网友:
修多了 什么样的显示器都能遇到

网友:
高手在民间,,小弟佩服。。。。

网友:
这个有啥啊,正常,就是太费工了,我一般都是劝客户换原装板

网友:
我也是头一回见到这样改装的,既然会改为什么不改通用呢,成本比改通用高啊。。。。。。

网友:
哈哈。。。。不过话说回来修复是目的,过程现在看看是其次啊!!

网友:
怎么修都行,只要能挣钱。

网友:
真是人才啊,不搞维修的话真是埋没了。。。

网友:
二极管检查不出来,却能改装显示器,确实是个人才。

网友:
这个厉害了 NB 什么的牛人都有啊 。。

网友:
挣了2个电源。 哈哈, 不错

网友:
都是高手啊 没有12V我就给你一个12V 没有5V我就给你一个5V

网友:
修多了 什么样的显示器都能遇到 这可能是没配件的情况下修的吧 也是一种救急方法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
顾客没感觉到她的显示器重了好多?这下轻松了

网友:
非常6的维修方法啊,第一次看到。简直人才了

网友A:
确实很好玩,要想改一个12v加个5v转换模块就行了
jdwxt
也许要两个,才能满足功率要求。
详情

网友:
这种改装显示器的也算高人了,板卡级维修

网友:
上一家也是个牛人啊,这样改还不如换个板子呢

网友:
这么修也无可厚非,但是至少要把2各电源的外壳拆了散热,还有就是要断开原12V和5V输出的电感才行。

网友:
改的人也是够可以的 应该去掉外壳 散热好 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
都是高手,改起来你想不到的。动手能力也强

网友:
上家是人才呢,改成这个样。。。。。。。

网友:
之前改装的那位都没看看淘宝电源板才多少钱,搞不好当时两个适配器比买个板子还贵呢。

网友:
真是个人才啊,我也曾经这么干过 ,还是好几年前呢,板子实在修不好了,又着急 最后改的外接适配器,内置12-5-3.3转换板

网友:
最佩服的是,他改完以后,还能满足塑壳的空间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好玩,要想改一个12v加个5v转换模块就行了
也许要两个,才能满足功率要求。

网友:
这估计是电源板万能维修法了,模块化了。哈哈

网友:
不管怎么改,能弄好就是钱

网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少见多怪...........

网友:
老实说,此人的维修技术水平很差,但生意头脑绝对不一般!
而且,既然这么大成本都花进去了,收费肯定不低,所以,只有两个字:
佩服!

网友:
这个是人家改的适配器····以前我也干过

网友:
估计是上家,手里这些适配器现成多.

网友:
上次那个修理工实在太懒了 修成这样 丢人啊

网友:
这们见多了,没有什么奇怪的,加走来也就30块成本,人家收100多还有赚,怕什么

网友:
现在很多杂牌维修的把市场都搞的一塌糊涂了

网友:
这个改装的真是牛逼啊,两个适配器多少钱,换电源板又多少钱?

网友(2018-04-30):
不错,还有这样修的,真没见过,

网友:
都是人才啊,可 以,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还第一次这样改板的,不碰不知道啊

网友:
人家这改法也可以 2个适配器 ,简单

网友:
这个显示器nb了,对上家表示崇拜

网友(2019-01-30):
确实是个人才啊。有时候不是成本的问题,是配件的问题!

网友:
666666  真是6p啊 联想和神舟和aoc电源板大多数都是二极管挂

网友:
好多芯片的性能不良都是旁边的电容电阻问题

网友:
你这个就厉害了!!哈哈  直接该里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