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V505L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8-03-31):
机器型号:ASUS V505L
机器故障:开机触发但不上电,指示灯亮

以为是开机这款有问题
其实问题并不大
拔插下内置电池就好了

望看到这个贴的人,不会走弯路,然后最好是先和客户报价,要不然机器突然亮了就懵逼了,钱收不到还帮了别人忙。

网友:
嘿嘿没分了 发个小贴赚一点分

网友(点评):
主板进水了,先烘干试一试,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先测一测主板3V 5V供电,如果有3v5v供电的话,刷BIOS试一试!

网友:
好多客户自己都知道这个故障了

网友:
查吧小电磁,感谢楼主的禁言分享

网友:
好吧,我很认真的看完了楼主的帖子

网友:
看题目还以为是大问题,有重要信息

网友:
其实电池内置了也有好处啊,起码好多客户就不会拆机,我一般都不接适配器,心里有数再报价

网友A:
先問有無碰水或被修過然後報價才拆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問有無碰水或被修過然後報價才拆機

你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