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8 板号820-3302-A不通电

楼主(2018-03-31):
    拆机裸机里面电源只是灯也不亮 据说是3.3V短路通病 但是这台并不是的 3.3V待机无 测量U7600 VCC2  4脚无电压 VCC1 5脚3.5V  EN1 12脚无电压  VIN 17脚12V  LDO5 18脚无电压  EN2 24脚无电压 各位师傅有什么看法 说下呗。

网友:
补充 PL7801 3.3V输出电压正常  就是电压指示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