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如何评价「苹果关闭所有旧版iOS验证」?

楼主(2018-03-31):
原文:苹果关闭所有旧版iOS验证 只能安装11.2.5

网友:
先占坑等下用电脑写,对于这个话题,我有一言请诸位静听
谈到IOS降级,估计很多IOS用户都或多或少考虑或这个问题。有的是不习惯新的操作方式,有的因为BUG或者异常耗电等情况,相信更多的人是因为感觉到卡顿,觉得先前自己用的IOS相对比较流畅。于是IOS降级就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话题,于是上网搜索一下怎么降级,得到的答案往往是验证通道已经关闭,顿时心中一万匹草泥马奔腾而过
●什么是IOS验证
一般来说IOS系统的降级无非两种,一个是使用官方的工具itune(这玩意有有多难用就不说了,但是唯一的官方管理ios设备的软件 我也很无奈啊),一种是第三方工具(如爱思助手)。无论是哪种方法,在选择你要刷机的固件之后,都会向IOS服务器请求shsh,这是由Apple验证服务器根据iOS设备ECID和固件版本产生的一个签名证书,申请到这个玩意儿才能继续下一步刷机、所以通俗点说,你能刷机到哪个版本的IOS 是由apple服务器决定的。这就是IOS的验证机制。
PS:某些老款32位越狱设备可以通过备份SHSH方法降级刷机
●怎么知道验证通道是否打开
网上有网址可以查询,例如Download iOS Firmware for iPhone, iPad, iPod Touch, Apple Watch and Apple TV. 这个网站。
按照当前(18/2/1)的情况来看,苹果关闭了所有老版本的验证通道,搭载A7芯片及其之后的更新产品在内的所有64位设备,刷机都只能选择最新的IOS 11.2.5
嗨呀,听说你想降级?
●为什么要关闭验证通道
在新的正式版系统发布之后,苹果都会在一定时间内关闭老版本的验证通道,保证在这之后刷机的用户都只能刷最新系统。
之间缓冲几天时间,是为了防止新系统还有未知的问题没有发现的, 影响用户正常使用,因此留一个可以降级的机会。等到确认新的系统没有问题之后 就关闭老版本的验证。
作为以安全和封闭著称的IOS系统,在新版本的系统更新时,除了伴随着新功能的更新,新的软件/交互,往往还伴随着BUG的修复,封堵之前版本的越狱漏洞。让用户用上最新系统,除了能够保证用户体验外,还能有效保证用户的数据安全。
按照官方的说法,关闭老版本的系统验证,可以防止通过降级到有已知漏洞的系统后,利用漏洞破解手机的目的。

●为什么越升级越卡
现在在手机界的公认事实,安卓越升级越流畅,IOS越升级越卡。真的是这样吗
安卓系统因为具有开放性和碎片化的本身特性,导致了系统接口和API的混乱,软件后台自启,相互调用,滥用权限等等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卡顿和系统资源浪费。在每一次谷歌的I/O大会上都会或多或少发布对于安卓系统的改进。时至今天的安卓8.1,安卓系统已经经过层层迭代优化,不断改进,流畅度已经有很大改善,其他例如UI,资源管理、权限管理等等都趋于成熟。除此之外,一众基于安卓的国产深度定制ROM在这一方面做的更好,好到可以单独写一篇知乎专题。
对于IOS的升级,开发者也在尽量适配所有的兼容设备,保证所有机型的体验一致。但是不同机型的配置和使用情况 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导致实际体验的差别。例如IOS11系统,下至A7+1GB运存的iphone 5s/ipad mini2/ipad mini3,上至A11+3GB的iphone8 plus/iphone X,除了增加新的功能,对老设备也有一定的优化,但是这样显然依然无法弥补施加在老设备上新的负载。所以给人的感觉是越升级越卡,这并不是开发者的本意。只是在他们眼里,对于老设备在流畅度和安全性上面,显然更加倾向选择后者。

●题外话:谈谈最近的IOS更新
如果你已经更新到了IOS11,对不起 上了贼船就别想下来
ps:上个月有一天不知是什么原因,IOS竟然开放了两个小时降级,可惜很多人下完了老版本固件,验证通道就关闭了,白高兴一场。
什么, 你以为当时降级了那些人就很幸运吗。事实是,一部分人刚刷机完后,通道就关闭了,结果导致开机无法连接激活服务器,只能升级到最新版本。

为什么仅仅发布了几天,苹果就仅仅保留了IOS 11.2.5这个一个版本的系统验证?
不久之前被称为“Meltdown(熔毁)”和“Spectre(幽灵)”的漏洞备受关注,它们利用了英特尔、AMD和ARM处理器在所有设备——包括个人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的安全漏洞。IOS在11.2.5这个版本的系统中修复了这一漏洞,因此,苹果一反常态 匆匆关闭了老版本的验证,保证新刷机的手机都能收到这一新系统的保护。

●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不想升级怎么办
在苹果的默认设定下,如果你在WIFI环境系统会自动检测到你的新系统更新,并且下载好系统安装包,而且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弹窗提醒你“该重启啦  ”“该更新了”“你要是不同意我就今晚偷偷更新了哦”
对于已经下载了安装包的,可在设置  通用  储存空间和icloud用量 中删除 系统更新的文件。
如果你想完全屏蔽系统检测更新,需要安装有关描述文件,然后重启生效,就不会有烦人的提示了。
原理是用描述文件让软件识别为你的设备为apple TV,在系统更新检测的时候 设备不符合,所以就显示为最新版本。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如果有人看我再更吧

网友:
用手机写这个,出现问题大家多多指正。
其实关闭验证的主要原因是iOS 11.2.5版本对熔断和幽灵进行了修复。之前版本是有安全隐患的。
有人说是和降频门有关,其实有啥关系啊?iOS 11.3会提供降频开关,而被降频的设备都已经在iOS 10中都受到影响了。7系列是在iOS 11.2中升级了该功能。如果苹果想强制降频,是不会出降频开关的。

网友:
这个怎么回答呢……
苹果强制性的要求……
附上一张苹果内部考题、可以看出苹果竟然认为升级系统对整体速度有帮助

网友:
没想到我也会被邀请回答。
有生之年第一次被邀请,礼貌性谢邀。
关于iOS11   Emmmm这是我第一次使用iOS设备。有用过iOS10的舍友的iPhone7,再对比自己现在的iOS11.真的是差距很大,画面的舒适度,过渡动画的流畅度10比11会好很多。

but
为什么人家死命强制你更新系统,不让你退回去呢?
官方来说,新的版本新的安全补丁系统代码啥的确实是很重要。对安全看重的还是升级吧。

为什么关闭?如果你退回去旧版本,然后发现问题了,跟他反馈说啊有bug,他要理会你吗?不理会,对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对吧。而且,人家更新新的系统,你用了觉得卡了,那就可以名正言顺让你换新手机新设备咯!人家可是要赚好几个亿的大公司呢!

网友:
苹果:你们不是想降级吗?我关掉全部验证看你们怎么降

网友:
苹果公司要挣钱,逼你买新手机。

网友:
谢邀。
一个字,操

网友:
很久没用苹果的机子了,记得之前虽然关了验证,我还是把iPhone4强制降回了ios6,越狱了好像有个备份(小红伞???),具体不懂,时间太长都记不清了。

网友:
从来没降级过,比较喜欢尝试新的,bug什么的慢慢会修复的,不过一般一次大的更新都差不多该换手机了吧

网友:
一是可能会导致碎片化,二是苹果将在iOS 11.3中可能会加入降频开关。并将在iOS 12中注重提升性能。

网友:
泻药,一句歌词

有生之年
狭路相逢
终不得幸免

网友:
一句话,如果你是苹果你也会关了

……………………我是分割线……………………

在现在这个万事万物基础是手机的今天,万一你的手机被走后门了,造成的损失是谁都承担不起的。历来的ios系统都有爆出越狱方案,甚至是一键越狱这种傻瓜式操作。充分说明了旧系统的漏洞暴露的问题。而事实上,ios又是一款以安全著称的操作系统,它的封闭性确实是一把双刃剑,作为用户其实在享受apple产品一体化生态的同时,确实不得不承认这种损失。

可以肯定一部分Android用户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么会想“幸好我用的是Android,自由自在”或者“活该你们用ios”。而作为apple,提供者于情于理都不会让用户使用一个不安全的产品。

……………………我是分割线……………………

还记得当年的iPhone4s最后一次升级ios7,哇那个激动简直不要不要的,可惜,随之带来的是“恰到好处”让你受不了的卡顿,真心烦。作为一个商人,apple这样做无可厚非,什么芯片做什么事情,什么层次的芯片有什么层次的能力,但是事实上,apple卡的恰到好处的是,我正好允许你升级到一代系统,升级完了卡到你正好受不了,又降不了级,所以还是乖乖的换新机。至于apple有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不知道,但是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谢邀。IpHONEx表示不怎么看 升级就是了

网友:
谢邀
苹果,我就关,爱用不用,想用舒服了,来买我的新机子啊
用户,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