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8-03-31):
由于前天轮休,昨天上班又忙,快下班了的时候老板就拿来一块板子,宏碁11309-2的板子,型号V5-431。说开机电流上不去,掉电。
上可调电源,发现电流停留在0.2A,过3S-4S就掉电了。也不重启,就像保护了一样。
测试全板供电,3V正常,5V正常,待机PG3.3V正常。待机没有问题。
期间掉电折腾人,电压不好测试。经测试发现只有内存供电1.5V出来了,其余包括CPU,显卡,桥供电都没有出现。老黄说的,咱可以反推维修。
先从CPU供电开始,查条件 第9脚是EN,发现为0,查来源来自于ALL_POWER_OK,而他来源于D85V_PWRGD由3.3Vs0上拉, 来自于PU4802第7脚,没有开漏输出,那就证明前端还有问题,至少PU4802这边是有问题的。
PU4802第7脚en为0,来自于桥供电芯片PU4501  1脚PG,没有桥供电....所以就没有PG了。查条件发现桥供电的EN也没有, 来自于RUNPWROK,RUNPWROK是由内存供电IC开漏输出,绕了这么大一圈,结果回到了仅有的一个供电上面。
各位看官一定觉得我脑子短路了,非要由远到近的修,而不是直接由近到远,但是,我确实就是这么修的呀,所以帖子也只能这么发了,主要还是想勉励一下初学者.....
讲到RUNPWROK,发现是由内存IC输出PG,3.3V上拉,测试上拉电阻10K正常,测试芯片PG脚0V,这种情况要么是芯片没有开漏输出,要不就是PG输出了,但是后面还有问题。
走捷径,短接上拉PR4602 测试发现PG3.3V正常,也没有掉电,然后欣喜若狂,测试桥供电,显卡供电已出。没有CPU供电!!!咋回事~~然后就绕进了自己的圈套....差点出不来。
测试CPU供电芯片95836 开启3.3V,但是没有出供电,95836饼哥说过,想要没有CPU的情况下出供电看芯片好坏,拆掉18脚接地电阻,拆了果然供电出来了,此时为1.08V左右。再测试芯片PG都正常,以为好了。结果不亮机,电流卡在0.6-0.65A不动,刷BIOS,换芯片,放电一系列大招都使出来了,还是不亮...

郁闷中,要看要下班了。突然想起内存PG上拉电阻正常,前面不是说了要么是没有开漏输出,要么就是后面拉低了。
查RUNPWROK,发现除了开启桥供电以外还进入了PU4701 果断拆掉,焊好上拉10K发现3.3V出来了,原来是因为PU4701导致 ,料板上拆了一个装好,再测......

PG 装好95836 18脚接地电阻之后,接屏 迟到的LOGO出现。
望各位同仁别像我这样瞎修,差点绕不出来给CPU叛死刑。我只是将自己的维修过程写出来,虽然走了80%的弯路,最后还是走上正轨。
最后再来我的励志名言

 会员3349812元2022-11-28 12:38

网友:
路虽然弯,但是还是走上了正道,最怕修着修着就修不了

网友:
louzhu ,还是不错的,能修成这样,服你

网友A:
上次修到一样的问题,,是不是有通病

网友B:
哈哈,楼主这是修的走火入魔啦。那个CPU供电芯片的电阻去掉机器真的能亮机的吗?

网友:
可以楼主功底这深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楼主这是修的走火入魔啦。那个CPU供电芯片的电阻去掉机器真的能亮机的吗?

会的H61很多有这个情况,不过并发症有点多。

网友:
你这一堆表情,别灌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到一样的问题,,是不是有通病

第一次修到这个机器,是不是通病就不得而知。不过下次再让我遇到,我就不走弯路了

网友:
pu4701是干嘛的?

网友:
ACER有几款就是爱坏LDO的。。。。

网友:
厉害,。。看来问题还是找到了,这个只有拆。。才知道,或者割

网友:
楼主这个CPU很少坏,除非单U差不多,这种基本很少坏,以后别这么大意

网友:
最后一张图比较正解,呵呵 .......................

网友:
还好最后回来了,不然很容易杀错,还是按着时序一个一个往后面查来的妥当

网友:
每个人的思路不一样  修多了思路就多了!

网友:
,发现电流停留在0.2A,,一看都是电压没出来玩

网友:
修机子走弯路是正常,只要最后搞定了,还是有成就感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不过没有修好

网友:
这个应该算通病 同样问题我修过几台

网友:
18脚接地电阻 ,?干嘛用的????

网友:
是PU4701拉低了PG信号,但是短接PR4602由于分压的原因PG又出来了是吗?PU4701与CPU供电是什么关系?

网友:
这种板 我修过3V5V滤波电容 问题

网友:
这个贴子很不错,对维修掉电提供很好的方法

网友:
排除了一堆问题,说明楼主基础真的很好哦,没有牢固的基础这板估计难修

网友:
跑 0.2 几 一般先看电压转换。 修机器我的思路。。

网友:
幸好饼哥的经验提醒了楼主,不然又走弯路了!

网友:
写得很好··很容易看懂·加分鼓励就下··

网友:
写得很好··简单明了··加分鼓励了·

网友:
最后一张图,跟杨长顺他们的很像。。

网友:
楼主可真有耐心 要我在就不搞了 本来利润就很低

网友:
这类小电阻故障确实要有电路基础。懂得时序了。

网友:
像我们这种菜鸟碰到电阻问题基本上也没戏修了。

网友:
楼主,acee v5用的amd a10的u,开机风扇转一会就停了,然后cpu发烫,板子上几个电感那里电压都量过,靠近cpu那里的3组电里面有一组1.25的电压在跳,靠近南桥的1.8v电压在跳,靠近独显那里的有一组0.75的电压在跳,会不会是cpu坏了啊?

网友:
楼主分析思路的非常清晰。。。。。。点赞

网友:
楼主还是很牛逼了。赞。。。。。。。。。。。

网友:
ouzhu ,还是不错的,能修成这样,服你

网友:
桥供电没有干嘛修cpu供电
晴天G
因为我脑子短路了呀,没发现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供电没有干嘛修cpu供电
因为我脑子短路了呀,没发现吗...

网友:
桥供电没有干嘛修cpu供电

网友:
这帖子只有付费才能看吗

网友:
               有图纸就好  可以慢慢分析分析

网友:
有图纸就好  可以慢慢分析分析  。跟着楼主走一遍,记忆深刻

网友:
感谢楼主耐心的分解,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

网友D:
这型号,刚接到一台掉电重启的。偏偏又没分下载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型号,刚接到一台掉电重启的。偏偏又没分下载图纸了

还需要吗,我可以传给你的。我电脑里面有,或者基地群里面找他们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