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3-31):
LA-B171P不显示三合一主板 现在电流到0.2不显示思路求助
不显示

网友:
这种有可能坏超级CPU,0.2大部分就是不出CPU供电,不需要思路换板吧

网友:
建议直接换板,这种机子不好修,

网友:
看电流,电压出来完没有,出来完了没跑码换板吧,或者没CPU电压,也可以换板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机比较麻烦啦,建议楼主先换个人修一修,实在不行就换块主板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