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8224P图

楼主(2018-03-31):
QCL41 LA-8224P REV1.0的图。网上下的都是不一样。我这个机器是触摸板用不了。换了也一样。网上的图 触摸板定义不一样。我这个主板是8个脚。  网上那个图只有6个脚。有点不一样想找个一样的图看看

网友A:
图纸没有的话修起来就麻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没有的话修起来就麻烦啦

弄好了。  没想到的一个问题。电池放了下点 就可以了。问题搞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