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400,保护

楼主(2018-03-31):
                   上午开门,同行送来个联想S400,

                   通电按开关电流有小跳变,上不去。

                  应该隔离保护了。

                     拆机量了一下,电池接口处三个管子坏掉了。

                    果断换掉,换好后,重新测量一下,没啥大问题。

                       上电亮机,收钱。。

网友:
嗯不错,一大早就捡到了

网友A:
这三个管子怎么烧成这样。知道原因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三个管子怎么烧成这样。知道原因么

换上的,没清理就拍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上的,没清理就拍照了。。。。

哦。我还以为怎么烧成这样了    都烧糊了

网友C:
三个管子都击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个管子都击穿了吗?

对,三个都挂掉了。。。。。。。。。

网友:
这是三板斧维修呀?把保护隔离管全部换,有个性!

网友:
为什么按了开关有小电流跳变就判断是隔离保护的事,,,好想知道

网友:
同时坏三个也是少见

网友:
这个机器CPU供电滤波电容也特别爱坏

网友:
这钱来得快哦,呵呵,好赚钱哦,楼主

网友:
这管子坏了,插电池电源不是大电流吗

网友:
可能是通病来的    收藏一下 改天我遇到了我 就轻松了

网友:
楼主你走运啊,这机器一般烧光,你算是走运没有烧到3V那里

网友:
这是公共点电压,没过的话  ,不是没电流吗? 要是短路 不是会大电流吗?

网友:
充电MOS管?电池有没有问题?充电MOS管?电池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