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源的测试方法有谁知道?

楼主(2018-03-31):
请告知一声这种电源的测试方法有谁知道?这种电源的测试方法有谁知道?这种电源的测试方法有谁知道?这种电源的测试方法有谁知道?

网友A:
镊子插黄线黑线就出电压了 直接拆开看电容鼓包没有 不行就换电源

网友B:
绿线和黑线短接看有有没有电压输出,绿线待机的电压是5V。如果没有5V电源就坏了

网友(点评):
试试看你的这种方法。这6针的定义你知道是什么吗?

网友C:
这个迷你主板专用的电源?就6+4P

网友(点评):
是大电源来的,只是接口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迷你主板专用的电源?就6+4P

对的,这种电源接口很少用。一般都是用在品牌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镊子插黄线黑线就出电压了 直接拆开看电容鼓包没有 不行就换电源

启动不了电源怎么会有电压输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线和黑线短接看有有没有电压输出,绿线待机的电压是5V。如果没有5V电源就坏了

试试看你的这种方法。这6针的定义你知道是什么吗?

网友:
启动不了电源怎么会有电压输出呢?

网友D:
镊子插黄线黑线就出电压了 直接拆开看电容鼓包没有 不行就换电源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E:
电源,原理差不多啊。你要测什么?

网友F:
这也是ATX 只不过接口简化了  绿线接地开机 在那一单排上

网友:
HP机器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原理差不多啊。你要测什么?

怎么让电源独立转起来。也就是测试这个电源的好坏。哪几根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镊子插黄线黑线就出电压了 直接拆开看电容鼓包没有 不行就换电源
这个可以试试

用在电脑上都转不起来,试过你这种方法,转不起来,不知道是不是电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也是ATX 只不过接口简化了  绿线接地开机 在那一单排上

绿线黑线短接吗?绿线黑线短接吗?

网友:
对的,就是HP品牌机器用的。对的,就是HP品牌机器用的

网友:
没见过这种的《帮不上忙》,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