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之总线供电问题导致CPU不跑码的修复(转)

楼主(2018-03-31):
主板首先上电,能正常开机,俄罗斯诊断卡上复位灯不亮。那就开始测各大信号电压吧。在这之前,先吧黑表笔接ATX电源的黑线负极。顺便介绍下775-771通用假负载一枚。

上电检测,根据Intel主板上电时序,先测VTT总线供电,一查,0V。很明显,总线供电没有,正常是1.2V左右。那这板子的大体问题就能清楚。

让我们看看1.2V的总线电压是怎么来的,看图纸

从图纸中我们看到,V_FSB_VTT这个1.2V总线供电是通过Q24这个MOS管子的S级转换而来,并且和LM358的2脚反向输入端形成反馈供电。Q24的D级是VCC_DDR,也就是1.8V的内存供电,实测是1.94V。算正常。量G级控制电压,也是0V。万用表打二级管档,量这个MOS管子的对地阻值,也是500欧姆左右。

因此判断这个管子是好的。前级电路元件LM358可能没工作。
我们再看看这个LM358,这是个双运算放大器,3脚是正向输入端,2脚是反向输入端,1脚是输出电压端,4脚接地,8脚12V供电。实测中,8脚12V供电脚是12.32V。正常,接地也正常,管子本身无对地短路。2脚和3脚电压都是0V。

因此可以判断,这个LM358也是正常,说明还有前级电路没有驱动它工作。那么这个前级电路到底是什么呢?图纸上我们看到,是V_1P5_MCH这个电压,看的出来,这是个1.5V北桥电压。

我们再看图纸,这个V_1P5_MCH电压信号是一个UP7707M5这个5脚小IC的第五脚发出来的。实测中,5脚才0V,1脚的3.3V供电满足,2脚接地正常,小IC本身无对地短路。3脚EN为0V。这个EN脚是个开启信号,就好比主机接上电源线之后不能立马工作,必须按开机按钮才行,这个EN就起到开机按钮的作用。现在EN是0V,说明这个芯片也没工作。这个3脚EN是一个叫USB_DRV的信号开启的,那么继续往前找。

图纸上我们看到,USB_DRV这个电压是一个叫UP7553发出的,这个芯片,1脚和2脚分别是红5V电压与紫5V待机电压,3脚接地,4脚是一个开启信号。测量中,1脚和2脚都是5V,3脚接地正常,4脚EN脚是2.5V,这是个高电平开启信号,应该是正常的,但是5脚的USB_DRV就是没电压,因此判断,这个芯片损坏。

从料板上拆个正常的换下之后。5脚3.3V电压完美出来。之后再量前级电压,1.5V北桥供电也出来,1.2V的VTT总线供电也出来了。

找个775的CPU上机测试,完美开机,至此,板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