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460 借个位置 老手勿喷

楼主(2018-03-31):
联想B460  插电大短,  cpu供电管  和管理芯片62882 损坏  ,手头没有 铁皮管子了  所以借了集显的位置

网友A:
厉害了楼主,我看这个位置就是专门给你预留的,良心设计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楼主,我看这个位置就是专门给你预留的,良心设计啊哈哈

正研究怎么办呢  看到了那个位置  3条线  解决

网友B:
究怎么办呢  看到了那个位置  3条线  解决

网友:
我想问这个怎么焊上去,简直太神奇了。还带这样操作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稳定吗???????????????????

没问题  电感后面一点杂波没有

网友:
用的什么线哦  看起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  电感后面一点杂波没有

下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究怎么办呢  看到了那个位置  3条线  解决

这水灌的                                                   有人吗

网友:
这改的很厉害   合理的利用主板的空间

网友:
方法很好...摸摸管子热吗?

网友:
这办法好,可以不用找小管,直接用大管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