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2A68HM-DS2开机显示UEFI BIOS

楼主(2018-03-31):
技嘉F2A68HM-DS2开机显示UEFI BIOS
开机就这样
键盘按任何按键都无效
啥情况
要刷BIOS吗
求各位大神

网友:
上技嘉官网刷BIOS就OK了

网友:
怎么刷呀把芯片拆下来吗
两个BIOS芯片都要拆下来吗

网友:
这就是BIOS的问题,刷一个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