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不开机

楼主(2018-03-31):
E5-471  不开机  电流0.25    测主板各电压都有    这个主板有通病吗

网友:
E5-471  不开机  电流0.25    测主板各电压都有

网友:
0.25短路了。看看后极...............

网友:
看看开关是否有问题,,,,,,,,,,,,,,,,,,,,,

网友:
通病不见得试用你的机器 建议先查下内存的相关条件 确定目前0.25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