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1-I3无图纸维修 二修

楼主(2018-03-31):
一商家发来一台海尔X1-I3笔记本  说是不通电  让我们快点给他搞一下 版号看一下 拆机之后发现3V短路 感觉CPU挂了  打了一下USB数据线   告诉商家cpu坏了 给报价之后 那个商家说:不是不通电吗?怎么CPU坏了?遇到这样的人我也是懒得解释  直接给他装起来  过了一天他又打电话过来让我们修 我当时还觉得奇怪  怎么会同意了呢  把主板拆下来之后  发现原来被修过  上淘宝搜一下这个主板  竟然没有换的  怪不得要修呢  但是这个时候我心里又不想修了  害怕别人没修好给动了手脚  浪费时间  心里犹豫  想了想是个商家  还是给弄一下吧  上bga把cpu取了下来 左下角掉了几个点  这个时候我没急着装CPU  先量了一下几个条件 这时待机是正常的 按一下开关  桥pwrbtn竟然没有电   然后量了一下ec条件  竟然不配置程序  发现声卡 网卡附近的小电感 0欧的电阻上家都是动过的 ec附近也动过 ec是外挂程序的  但是不配置程序  我就先加了一个10K的电阻 发现不行 然后又加了2k的  待机一下跑到0.02多了   这时读bios了  但是电压只有2.6多一点  然后又换1k的  最后补了0欧的电阻  bios8脚终于3.3了 按开关电源指示灯也量了  桥的rsmrst是按开关之后才出的  这时我把CPU装上   满心欢喜的改个me  开机   一按开关 电流0.1下落   我以为是我开机姿势不对  换个姿势再开  草  还是0.1掉  这时我以为是我改个me可能都改错了  来论坛找了个淘宝bios  刷上去 还是0.1掉电  心里先把上家问候一遍  然后默默的怀疑自己cpu没干好    以前干了这么多这种cpu  从来没失手过  不可能啊  而且这个cpu是我从我之前升级的主板上拆下来的  绝对好的  然后上bga默默的再来一遍  开机  草  还是0.1掉电  这时我把bios取下来  发现电流0.11定住  量了一下所有供电  包括cpu供电都出来了  24m起振的  也读了bios  这时冷静一下  默默的观察一下上家还动了哪些地方     发现这里也有焊油 一边有1.05v供电  然后我又装了一个0欧电阻 一开机  电流0.27定住  草  心里再把上家问候一遍  换根内存  终于好了   找了一个4代cpu的图纸  这里1.05v可能的供电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可能   很多地方没拍照  当时都不确定能不能修好  没图纸  加上上家修过  很多地方没拍照 最后  求加分

网友:
这种机器楼主都有耐心修,技术杠杠滴,哎都是为了生活

网友:
拿给别人修 再拿回来  你就应该加价啊    这样的人惩罚一下  何以体现 真有技术的人威严

网友:
这个修的辛苦

网友:
大神修机就是厉害,时序,心细,技术杠杠的。

网友A:
这都搞了,成本好高哦,愿意出这个钱的客人不多

网友:
好心细,技术高,大神大神,请问大神修了几年笔机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搞了,成本好高哦,愿意出这个钱的客人不多

淘宝没有主板换  不修去哪换啊

网友:
这个牛,动过这么多地方,也有耐心修好,试问下,这换U报了多少钱?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了 厉害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了 厉害 学习了
楼主太有耐心了 厉害 学习了

网友B:
我只想说 你的头像好可爱 跟你技术一样可爱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够有耐心的,给你加分了。像这种客户要是第二次拿过来,还被人修的乱七八糟的,我直接让他走了。要么加钱。不知道楼主一共收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说 你的头像好可爱 跟你技术一样可爱

感谢风神姐姐加分

网友:
高手再民间呀,,,,,,,,,,,,,,,,,,,,,,,,

网友:
迅维真有高手,,,,,,,,,,,,,,,,,,,,,,,,,,,,,,,,

网友:
就怕修这种机,技术很666,

网友:
不找你修找别人修,真是蠢到极点了。还好楼主功夫高,最后给修好 了。想问下,CPU 掉点,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