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小米不充电维修---------处女作

楼主(2018-03-31):
昨天接一小米手机,客户反馈手机不充电。接机第一反应接口坏了。一看果真如此,

报价80更换尾插接口。报价成功,欢欢喜喜换上新接口测试
尼玛,涛声依旧,什么情况,万能表伺候,检测接口阻值。靠,5V短路。
尴尬了,客户就在旁边,没办法乱扯一通,让客户修板。报价180,开始客户还觉得贵,最后又乱扯一通,客户终于接受了;
好吧,让客户回家等结果。
上电如图:
大短,由于没修过手机芯片,心里有点虚,为了毛爷爷,果断上烧鸡大法

应该是充电芯片短路了吧,万能表测下电容都没短。晕了,怎么可能,不甘心继续测二极管,两端接地,发现敌情
果断敲掉,不短了,加电测试
正常了,装机测试OK
第一次修手机芯片,思路不好,高手勿喷!!!!!

网友:
和电脑差不多,短路的最好修了,只是手机图纸不好找

网友:
烧的是给供电的稳压二极管,直接拆了不影响么?

网友:
拆了以后使用稳定吗?有没有后病

网友:
搞维修 没有电子基础就是碰运气碰着了就对了

网友:
如果能结合电路图就好了。估计这个二极管应该是接地稳压的。

网友:
没 有电路图,你怎么判断那个是充电芯片。请赐教

网友A:
换尾插能报80?  换尾插能报80? 换尾插能报80?

网友:
楼主去掉的这个稳压管,是充电5V稳压管,一般不要没问题(小米居多)只是充电器不能用5V转9v的充电器,我告诉你一个方法,换尾插后还是充不进电,你就把电源调到5V,把充电线插在电源USB接口给手机充电,如果短路电源就会叫,然后把电源电压调低,慢慢调高,很快短路元件就出来了,用松香烟熏方法,百试百中

网友:
红米NOTE3很多这个问题,你这个报价太给力了,很多客户这个价格直接换手机了,还有就是这个机器充电IC也很容易烧坏。

网友:
楼主在哪里  你那钱真好挣  我在老家根本报不了这个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尾插能报80?  换尾插能报80? 换尾插能报80?

我们这里才30,20元。最多50。能报80元,你们那里还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才30,20元。最多50。能报80元,你们那里还可以啊

我们这里也这样  最多 50  一般都是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