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ipad3 摔后换屏后显示阴阳屏

楼主(2018-03-31):
故障描述: 一台ipad3 不开机 ,摔过后一直置放,拿到后                先测了电池,激活开机,结果太极阴阳屏
维修过程:拆机,我个人还是觉得在做工设计方面,苹果确实不错不错的 废话不多说,翻图找位置,打值发现48脚阻值偏大(在下面)继续跑图找到电感L2200 怀疑此元件损坏 上显微镜观察 果然如此,直接飞掉它开机看结果
就这样吧,手机发帖还不习惯。有不足之处,各位大神勿怪

网友:
表面现象很复杂,实际修完之后,原来很简单啊,实际又要求手工是高的。搞不好爆其他的ic就麻烦了

网友:
点了下 下载,东西不知道下到哪里去

网友:
表面现象很复杂,实际修完之后,原来很简单啊,实际又要求手工是高的

网友(2018-05-25):
可以啊。手机这么精细都能修,高手

网友A:
IPAD的原理图哪里搞的,我有点位图,没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AD的原理图哪里搞的,我有点位图,没原理图

学校给的啊  实地不是都有拷贝吗

网友B:
实际 就是电感烧了。换屏的时候 ,不断电 装屏 会容易引起过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 就是电感烧了。换屏的时候 ,不断电 装屏 会容易引起过种情况

你才是老司机。新手容易犯这些小发病,自身操作不当导致故障扩大化,如果不改掉这毛病,赔屏也是早晚的事。

网友C(2020-10-13):
感谢分享已修复